[求助] LDO恒流驱动电路求助

楼主(2025-02-27):
为什么A出的电压与Vref不相等

楼主:
A处电压比VREF小很多,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你的放大器输出最高只有AVDD=1.8V,你作为射随输出的Nmos的Vth是多少?1.8-Vref > Vth_n满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放大器输出最高只有AVDD=1.8V,你作为射随输出的Nmos的Vth是多少?1.8-Vref > Vth_n满足了吗? ...

满足了

网友B:
先检查运放正负极有没有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运放正负极有没有接反

没接反

网友:
只有运放和那个MOS管的性能满足一定要求时,才能保证VRef=Ref*IRef;比如RRef值较小,IRef大,管子尺寸不够,即使运放把管子栅极驱动到电源电压,得到的IRef电流也不够,表现出来就是电压不相等了。三楼的解答再多看看,运放能驱动输出到VDD么,即使到了VDD,MOS管能输出所学的电流。

网友:
可调电阻太小了,源随驱动不了。试着增大电阻,或者多并联几个源随管

网友:
我猜是电压裕度不够吧,你电源只有1.8V,Iref这一支路有3个管子加一个电阻。检查一下管子工作状态是否正常,vref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