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 delta ADC斩波时序

楼主(2025-02-27):
请问各位大佬,这种sigma delta ADC前面PGA有斩波,后面SDM第一级积分器也有斩波,两种斩波之间相位需要相同吗?或者错开90°?以及两者斩波频率之间设置有没有关系?
感谢大佬!

网友A:
应该没有绝对关系,PGA斩波似乎应该更低一点,第一级积分器斩波应该是1/2 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绝对关系,PGA斩波似乎应该更低一点,第一级积分器斩波应该是1/2 Fs ...

OKOK,感谢大佬,我目前也是设置的第一级积分器斩波频率更高,四倍PGA斩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