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1M相位噪声大概能达到多低

楼主(2025-02-27):
我最近在做VCO,震荡中心频率在2.4GHz,如果考虑用环形振荡器做,目前用了反相器链结构,还有差动对的结构,但是相位噪声都很差。想知道是我设计不合理还是这个结构不太行。(虽然直接加功耗可以降低这个相位噪声,但是我加到5m,还是不理想)。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噪声比较低的结构,不用电感的结构。

网友:
一般环振在1MHz处估计大部分都在-80--90dBc左右吧,

网友A:
基本是工艺决定了,可以换器件类型,调L试下,基本和书上写得差不多,远差于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工艺决定了,可以换器件类型,调L试下,基本和书上写得差不多,远差于LC的。 ...

nanke大佬您好,我正在做我的毕业设计,是DSM小数分频的锁相环。工作中心频率在2.4GHz。前段时间一直采用的是环形振荡器,1M处的相位噪声大概在-80~-100db,我觉得不太够。今天晚上换成了LC震荡的VCO,现在的情况是,我的环路滤波器有一个输出时钟2倍左右的高频(差不多4.8-5GHz)震荡一直存在。幅值大概有几十个mV,我之前用理想电感也遇到这种情况。想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工艺决定了,可以换器件类型,调L试下,基本和书上写得差不多,远差于LC的。 ...

我晚上尝试将振荡器换成LC振荡器,相位噪声很好,但是我的锁相环的环路滤波器输出一直在震荡无法稳定。之前用环形振荡器没有这个问题。LC振荡器采用的是NMOS和PMOS互补的架构,我发现这个震荡的频率差不多刚好是震荡频率两倍。感觉不像是高频噪声,想问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工艺决定了,可以换器件类型,调L试下,基本和书上写得差不多,远差于LC的。 ...

刚刚观察各个节点波形怀疑是环路滤波器和VCO耦合出了问题,我在环路滤波器后面接了一个单位增益的buffer(理想vccs)后,环路没有高频的小信号震荡了。稳定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用的可变电容或者电感因为某些效应引起的,不知道怎么从实际角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2倍频的耦合是必然存在的,不影响~~~假设vco的vctrl上有一个2倍频的信号,简单的说就是cos(wt)和cos(2wt)混频,频率是cos(3wt)~~~VCO的谐振腔q值没有这么差呀。
就是可变电容耦合的,必然存在且无关紧要。如果影响电路噪声了,说明其他地方设计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2倍频的耦合是必然存在的,不影响~~~假设vco的vctrl上有一个2倍频的信号,简单的说就是cos(wt)和cos(2w ...

但是Vcont在理论稳定值上会有50mV的波动,我的vco的增益又很高,大概有1G每福特,看起来像是不稳定,也不影响吗。
如果把耦合产生的高频信号等价出来,把振荡器抽象成Kvco/s的理想低通滤波器。高频的vont输入应该会被衰减,只保留vcont的直流信号,那么这个2倍频的耦合确实应该影响很小。这样理解对吗?但是几十个mV也正常吗?(主要是放论文里面,虚得很,怕被逮捕),当然我环路其他模块还没完全优化好,可能也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Vcont在理论稳定值上会有50mV的波动,我的vco的增益又很高,大概有1G每福特,看起来像是不稳定,也不 ...

你可以单独仿真vco,把这个2倍频的频率的,幅度等于你仿真幅度的正弦信号加在vctrl上,看看vco的输出频谱有什么变化~~~从频域看看有什么区别,在关注的带宽内,有什么异常的频谱,带内没有异常,带外的不需要关注,那就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单独仿真vco,把这个2倍频的频率的,幅度等于你仿真幅度的正弦信号加在vctrl上,看看vco的输出频谱 ...

红色的是单纯一个不变的DC=600mV,黄色的是DC=600mV加上4.4GHz的100mV峰峰值。调用Cadence自带的frequency函数测了一下,加了高频信号的输出的频率,在中心频率2kHz一直变化,感觉还是有影响的。但是频谱我是没看明白,红色的比较正常看起来,但是黄色的为什么噪声功率砍起来更低。震荡中心频率是2.2GHz,我取的100ns~1us做16384*4的DTF的频谱。现在已经晕了

网友(2025-04-14):
引用 楼主:
红色的是单纯一个不变的DC=600mV,黄色的是DC=600mV加上4.4GHz的100mV峰峰值。调用Cadence自带的freque ...

没注意到你回复了,现在问题解决了吧,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加理想源有影响,那试试理想源dc=600mv,串联一个电阻试试看,然后电阻接到vctrl上(这个时候应该会看到接到vctrol上的电阻这一端也有比较大的2倍频波动),做这个实验的本质原因是VCO的噪声注入时刻点是对vco的频谱和相位噪声是有影响的,采用理想的2倍频弦波加在vctrl上可能不合理,本质上这个抖动是vco耦合过来的,和vco本身有相关性,可能这个是导致你仿真结果很奇怪的原因只有。

还有一个导致很奇怪频谱的原因是dft的设置,这个是是加窗等看看有什么区别,或者采用定步长出仿真点,不让仿真器拟合。这些是防止仿真器和dft函数出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