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库中有多个drc文件,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5-02-27):
最近用了一个新库,发现里面有多达62个drc文件,且每个drc单独放入不行,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一次性放多个drc文件,还是说有其他解决办法阿

网友A:
没有readme/release note/ user manual/guide 这样的文档吗?

网友B:
這種情況通常是因為工藝選項太多,所以第一步先要確定你用的選項有哪些,然後再去看對應的drc rule file裡面有include那些共用檔案。T公司通常是用金屬層數以及厚度區分檔案,器件相關的則是在檔案內切換註解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況通常是因為工藝選項太多,所以第一步先要確定你用的選項有哪些,然後再去看對應的drc rule file裡 ...

大佬,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标识具体是指的什么阿,像是1p4m指的是1层poly到metal4吗,那其他的是什么意思呢,跪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readme/release note/ user manual/guide 这样的文档吗?

user guide只告诉了我从这里面选,通过更改注释来启用某些功能,可是我不知道这些drc文件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2025-05-2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怎么办

网友(2025-07-28):
根据你所用的工艺来选啊,1P几M,几层普通金属,几层厚金属,厚金属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