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2025-02-27):
各位大佬

最近看到一个bandgap电路,虽然Vref能推出来,但是旁边那些辅助电路功能不清楚,是不是有正负反馈?

另外图中的C1,C2是什么作用?

网友A:
试试看,
M12是PMOS,栅极接地,上电后导通,M12的漏极电压可到高电平,红色NMOS管导通,M8的栅极接低电平,M8管导通,M8管的漏极(M10的栅极)给M3,M4管提供栅极偏置;M10,M11导通,M11的源极给Q1,Q2提供偏置电流,Q1,Q2导通;M11的源极电压使能M13导通;M13导通后,红色NMOS管的栅极电压降低,Q1,Q2导通,红色NMOS管的源极电压升高,红色NMOS管关断,该管应该就是辅助启动电路,最好改进一下,启动后,M12关断掉,省点功耗。
含M3回路的是负反馈,相对M4环路是正反馈,相应C2电容应该大于C1。
泛指意义上的反馈稳定电路,水平有限,更具体的该电路的优点分析无能为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
M12是PMOS,栅极接地,上电后导通,M12的漏极电压可到高电平,红色NMOS管导通,M8的栅极接低电平 ...

M3是负反馈,M4是正反馈;正负反馈是怎么分析的?

网友:
正:Q2,M4,M8,M11,Q2;
负:Q1,M3,M2,M8,M11,Q1;
正:M8,M4,M8;
负:M8,M3,  M2, M8;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