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CDAC仿真问题,CDAC行为仿真,开关切换后不能让比较器两端输入变得更接近

楼主(2025-02-27):
新手制作CDAC,底板采样。随着比较次数增加,比较器的输入两端不能逐次贴近。总是隔一段距离,没有CDAC比较的意义了。请问是哪里出来问题?具体的电路如下

网友:
老哥解决了吗,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顶板Vcm based的SAR ADC也遇见了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输入最大摆幅位置。

楼主:
我的是DAC开关时序和SAR逻辑的问题。解决了就能正常靠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