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频率稳定性求助

楼主(2025-02-27):
想问下大家,我最近在做一个无片外电容的LDO,我看论文里写的频率补偿部分,相当于在两个地方进行了补偿,但是我在试的过程中发现没效果。我现在觉得是我补偿的问题。我使用的stb仿真,加了iprobe,我在想是不是我的iprobe放错了位置,我是直接放在了反馈端口和EA的输入端口,负反馈是确定的,但是这样跑仿真,发现频率补偿有问题,所以相向各位前辈咨询一下,这种电路的补偿应该怎么做??小辈在此拜谢了

楼主:
图片发在评论区了,还在审核

网友A:
请问频率补偿什么问题

网友B:
知道怎么理论计算,分频零极点位置后,设计NMC并不难。但首先需要本身对普通Miler有足够深入的了解。
或者看sansen第九章。
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 ... ource=pc_creatormng

网友C:
片外无cap,可以把缓冲级拿掉,主极点放在PMOS的栅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频率补偿什么问题

你好,就是我按照论文那样先去加的补偿电容Cm2,这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个iprobe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了,我是直接连接的VOUT和输入的一个端口,就是反馈形式的么,但是跑stb发现相位裕度  -200度,改电容的值还是这样。我现在不确定是1、那两个补偿电容CM1 CM2应该先补偿哪一个,还是说同时加上去?   2、我的iprobe应该接在哪个地方?前辈,方便的话可以加我的  V吗? hgdxlz201921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片外无cap,可以把缓冲级拿掉,主极点放在PMOS的栅端

前辈你好,不加buffer的话,这样我试了是可以的。然后我就是比着论文里面去加Buffer和米勒补偿,发现不太行,就前来解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怎么理论计算,分频零极点位置后,设计NMC并不难。但首先需要本身对普通Miler有足够深入的了解。
或者 ...

前辈你好,关于零极点的分析,论文里面讲了,但是我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仿真了,或者说我的仿真方式出问题了,补偿后的相位裕度还是很差,  -200°左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关于零极点的分析,论文里面讲了,但是我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仿真了,或者说我的仿 ...

NMC是有一个小内环路的,先保证外环断开时,内环PM足够,再考虑外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C是有一个小内环路的,先保证外环断开时,内环PM足够,再考虑外环参数。
...

前辈你好,方便加下V吗?想劳请你帮我看一下电路,感谢   hgdxlz20192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就是我按照论文那样先去加的补偿电容Cm2,这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个iprobe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了,我是直 ...

我不是什么前辈啦 一起学习!iprobe是这样放的没错 但我感觉你可能是仿真设置有问题 相位裕度这样肯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