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语句

楼主(2025-02-27):
    请教大佬,我有一个数据A,里面有很多器件,其中我想检查某一类器件的B和C与layer 12【0】dummy的距离,请问我怎么写calibre语句?谢谢

网友A:
先从calibre rule里找到这类器件的定义,再用运算确定这类器件里B、C的区域,检查距离直接仿照源区间距的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calibre rule里找到这类器件的定义,再用运算确定这类器件里B、C的区域,检查距离直接仿照源区间距的写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我有用,但是我的语句可能有问题,没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