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位大佬,安装好的工艺库后调用symbol无法成功,这里的warning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5-02-27):
(图片)

网友:
There is issue in installation

网友A:
你怎么装的,有没有跑pdk路径下的.pl文件?
另外在同一个Cadence环境里调这么多pdk,可能会有冲突。试试看在cds.lib里comment掉其它pdk,只留一个,再重启virtuos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装的,有没有跑pdk路径下的.pl文件?
另外在同一个Cadence环境里调这么多pdk,可能会有冲突。试试看 ...

virtuoso里面解压好直接去library path editor里面添加到的

.pl文件是什么呀?我应该是没有跑 之前装其他库的时候我没有跑这个.pl
文件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