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nternal power domain和virtual power domain是什么?

楼主(2025-02-27):
请问读取upf后, power domain中的不同属性,有virtual power domain和internal power domain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internal power domain可参考以下文件中的概念:
如果是在top level,internal power domain可以是block/IP/IO内部的power domain;
如果是在block level,internal power domain可以是IP/IO内部的power domain。

2

网友:
virtual power domain可参考以下文件中的概念:
第一种情况的图示不全,可参考下图。

Virtual LP.pdf

virtual power domain.zip

网友A:
举个例子,对应virtual power domain中的第三种情况:
在UPF中,定义了primary power 为vio_18,primary ground为vss的supply port/supply net/supply set;
但在create_power_domain时没有创建该电源地的power domain,因为这个power domain是在IO cell内部的,并没有真实的物理版图,但是逻辑上还是需要将IO的电源地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电源域;
所以innovus工具在读入UPF的时候就会自动创建一个名为_internal_vio_18_vss_的电源域;
该电源域的属性既是internal power domain,又是virtual power domain,通过命令reportPowerDomain可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对应virtual power domain中的第三种情况:
在UPF中,定义了primary power 为vio_18,primary gr ...

所以internal power 就是 virtual power 吗?只是名字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internal power 就是 virtual power 吗?只是名字不一样?

不是,internal power domain是block/cell内部的domain,virtual power domain是没有任何instances的domain,两者相交但互不包含。

网友B(2025-09-12):
引用 网友A:
不是,internal power domain是block/cell内部的domain,virtual power domain是没有任何instances的doma ...

求教,我本身UPF中写了TOP  PD2两个不同电压的domain,TOP是顶层,PD2是包含设计中的一个模块,在TOP和PD2之间插入了level shifter cell,并且在PD2插入了power switch,配置如下:
TOP (primary power: VDD, ground: VSS),
PD2 (primary power:VDDLS, ground:VSS),
power switch cell (input supply:VDDL, output supply:VDDLS),
set_level_shifter UP -domain PD2 -applies_to outputs -rule low_to_high -location parent
set_level_shifter DN -domain PD2 -applies_to inputs -rule high_to_low -location parent

在读入innovus之后,reportPowerDomain报告多出了internal_VDDL_VSS的domain,而且PD1和PD2之间的level shifter cell也无法将secondary power pin连到VDDL,而是去连VDDLS,这样的话level shifter cell就会随着VDDLS断电而被关掉,这样应该不行吧?请问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是我的upf写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我本身UPF中写了TOP  PD2两个不同电压的domain,TOP是顶层,PD2是包含设计中的一个模块,在TOP和PD ...

可以尝试在TOP和PD2中间加一个primary power是VDDL的power domain,将level shifter定义在这个power domain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