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刁钻的电压平移电路设计

楼主(2025-02-28):
想做个一个电平移位电路,将输入电压稳定增加2.5V,由于所用器件无法实现较高增益,故运放类的电路结构都没法用。将mos管当作开关用时,vgs=5V时,vds的压差达到约100mV,故常规的像bootstrap这样结构的电路似乎也没法用。各位大佬用没用好的想法

楼主:
等待回复

网友A:
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不过我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奇。
1.没有精准的reference,这个没法做,因为抬升的电压是一个绝对电压
2.有了精确的reference,没有对比过程,怎么知道抬升的就是想要的电压,也就是需要反馈或者比较器,还有一种也就是基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但是这个是动态的。
3.如果检测和反馈机制都不存在,高精度的东西只有绝对的物理机制了,比如基准的VT,晶振的振荡频率。
模拟电路的核心结构之一,放大器,这个东西不让用,直接否定了各种操作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不过我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奇。
1.没有精准的reference,这个没法做,因为抬升的电压是一个 ...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
确实运放没法使用这个是这个工艺挺大的问题,这个工艺它没法实现高的增益,如果要实现像60dB增益的话很困难,而且开销也很大,而且可能速度方面也都还不好只是把某一直流偏置点的增益拉上去了而已。最终我用源极跟随器实现了,因为可以给它提供10V的电压,而且输入频率也不高。
您的回复让我学了很多,非常感谢。

网友:
用源极跟随器也就说明你对这个电压抬升精度要求不高呀~~~精度要求不高就好办了呀,和精确叠加固定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按理说高压工艺应该可以做放大器的,里面有很多器件才对,高压,低压等等,当然,这个确实看工艺,只是这个工艺比较让人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