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刁钻的电平平移电路设计

楼主(2025-02-28):
想做个一个电平移位电路,将输入电压稳定增加2.5V,由于所用器件无法实现较高增益,故运放类的电路结构都没法用。将mos管当作开关用时,vgs=5V时,vds的压差达到约100mV,故常规的像bootstrap这样结构的电路似乎也没法用。各位大佬用没用好的想法

网友A:
没说输入范围,频率。增加的2.5V的精度要求?简单点源极跟随加IR。

网友B:
输入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压多少?电源电压是5V?

网友C:
高速电路ac couple直接上去,低速可以电荷泵

楼主:
最终采用source follow 实现了,一直往复杂的电路结构去想,没想到简单的解决了,非常感谢各位大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输入范围,频率。增加的2.5V的精度要求?简单点源极跟随加IR。

您好。输入范围在0-5V,电源电压可以给到10V。输入频率只要满足在1K至3K范围内即可。精度的话,要在10mV以内吧,也就是比如输入2.5V,输入应该在5.005或4.995V这个样子。我是新手,不知道这样描述可不可以。最终我用源极跟随实现了,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压多少?电源电压是5V?

输入电压0-5V,输出电压2.5-7.5V,电源电压可以给到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电路ac couple直接上去,低速可以电荷泵

谢谢回复。电路速度应该算不快的,输入信号在3KHz以内。电荷泵做出来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有压差问题。最终我用源极跟随器实现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0-5V,输出电压2.5-7.5V,电源电压可以给到10V。

输出又没比电源高,你用运放不就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