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尺寸错误

楼主(2025-02-28):
Lvs报这个尺寸错误,但版图和原理图上的尺寸一致,查线未发现连接错误,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可能情况

网友A:
兄弟要不截个图呢,看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要不截个图呢,看不清啊

这个能看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要不截个图呢,看不清啊

这个

网友:
管子属性对嘛,看看离子层,nwell层是否盖好,先跑下drc

网友B:
找到P33看看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P33看看尺寸啊

尺寸是对的

网友:
尺寸没错的话点亮s/d/g查看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也可以查看一下电路中器件器件属性,有时候电路可能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2025-08-25):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