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mp波形fsdb的提问

楼主(2025-02-28):
请问一下是否有每次仿真给fsdb命名时自动加上系统时间或其他与上次仿真不重复标志的方法?望诸位解答

网友:
可以使用脚本来生成仿真命令,把当前时间通过字符串处理放到命令里面去。如果你是用$fsdbDumpfile来指定波形名称的,就再使用$test$plusargs来获取仿真命令中输入的时间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