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输入输出阻抗的疑惑

楼主(2025-02-28):
请教诸位大佬:

我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testbench,仿真查看Z1和Z2

设置两个port的阻抗分别为ZS和ZL,理论上,观测到:
Z1=Res+RL+j*XL、Z2=Res+RS+j*XS。
在ADS中,port的阻抗可以直接设置R+j*X,用Zin控件查看从port看向电路的阻抗,或者将S11/S22绘制到smith图里取marker并设置marker属性里的Zo为portZ(n),显示实际阻抗与Zin控件得到的值相同,并且都是符合理论值的。
在Virtuoso中,port的阻抗无法直接设置R+j*X,只能是分别设置resistance=R和reactance=X,仿真查看ZM1和ZM2,发现ZM1=Res+RL+j*(XS+XL)、ZM2=Res+RS+j*(XS+XL),将S11/S22绘制到smith图中,右键修改Graph Properties,option中取消Normalize smith value,添加marker显示实际阻抗跟ZM1/ZM1一样。均不符合理论结果,似乎是把port里的电抗当成电路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virtuoso仿真输入输出阻抗的虚部是把源和负载的虚部相加呢?还是说我在virtuoso里的设置不对啊?

网友A:
virtuoso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发现过。同样的设置在ADS里仿真就没有问题。

网友B:
对RFIC上的理论不是很懂,不过我好奇问一下,你这样子吧电阻当成双端口网络去仿Z参数是合理吗,如果按照Z参数的理论计算,另一个端口应当是开路的,那你这样子接port,开路后不是相当于啥都没有吗,我感觉这个结构是仿真Y参数的,另外一个port短路就合理了。如果是我仿真Z参数,那我的电阻会是两端口都和两个port的两个端口相接。可能我说的不太对,搞analog用port的时候不多,也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RFIC上的理论不是很懂,不过我好奇问一下,你这样子吧电阻当成双端口网络去仿Z参数是合理吗,如果按照Z参 ...

大哥,你没理解我的问题本身吧?这本身就不是仿Z参数的好嘛。。。。这是要仿真一个电路的输入阻抗,输入阻抗是要把port2的Z=R+j*X算到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发现过。同样的设置在ADS里仿真就没有问题。 ...

啊哈哈哈,很奇怪,我问了一圈做cmos的同事,他们都没注意过这个,也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哈哈哈,很奇怪,我问了一圈做cmos的同事,他们都没注意过这个,也懵了 ...

这是cadence自己软件的问题,designer了解这个特性就好了。
一般情况下,很少会用到带有reactance的port,而且如果只看S参数的话,是OK的,所以大家一般不太容易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我之前就有发现过这个问题,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对于源阻抗ZS和负载阻抗ZL,反射系数S11=(ZL-ZS)/(ZL+ZS),这里面所有的量都是复数。我们知道S11是反应阻抗匹配良好程度的量,而这个标准就是共轭匹配。假设ZS=RS+jXS,ZL=RL+jXL,共轭匹配的时候XS=-XL,RS=RL。

代进去式子里面你会发现S11=[(RL-RS)+j(XL-XS)]/[RS+RL+j(XL+XS)]实际上并不为0。

但是假如把ZS的虚部放到ZL里面的话,就是说ZS=RS,ZL=RL+j(XS+XL),算下来S11=[(RL-RS)+j(XL+XS)]/[RS+RL+j(XL+XS)],这样S11就是为0。

所以我觉得定义上应该是要规定ZS必须为实阻抗,我看了一下传输线理论,S11的这个式子里面ZS都是用的Z0,Z0就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特征阻抗自然只能是正实数。仿真软件里面应该也是这样定义的,我记得之前看过ADS或者是cadence关于port虚部的说明,现在找不到了。如果有哪里说得不对的欢迎讨论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adence自己软件的问题,designer了解这个特性就好了。
一般情况下,很少会用到带有reactance的port ...

确实是,我仔细对比了,S11/S22是没啥问题的,仅仅是输入输出阻抗的虚部有差异。直接启动ADS Dynamic Link去跑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其他还是在virtuoso上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就有发现过这个问题,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对于源阻抗ZS和负载阻抗ZL,反射系数S11=(ZL-ZS)/(Z ...

有道理,所以可能是ADS本身对这个部分做了改变,所以可以直接看到实际的一个正确的复阻抗;而virtuoso按照Z0是纯阻去定义的。现在我直接用ADS Dynamic Link跑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做匹配了,其他的还是继续用virtuoso。如果大佬能找到ADS/virtuoso关于port的虚部的说明,麻烦发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所以可能是ADS本身对这个部分做了改变,所以可以直接看到实际的一个正确的复阻抗;而virtuoso按 ...

我找到了cadence里面关于port的说明,但是我不方便放图。在cadence help的Analog Library Reference文档里面,搜索port就有了。

它里面对port的描述是:The port component is an independent resistive source tied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terminals. It is equivalent to a voltage source in series with a resistor, where the reference resistance of the port is the value of the resistor。

关于Reactance的描述是这样的:The imaginary part of impedance is used for harmonic balance large and small-signal analyses, and for the ac, noise, xf, sens, stb,pz, and sp.analyses. The reactance is not used for dc, tran, and shooting-bases large and small-signal analyses。

所以对于port本身来说,他就是没有虚部的,虚部是port之外的东西,然后一些仿真比如说瞬态仿真会直接无视掉这个虚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了cadence里面关于port的说明,但是我不方便放图。在cadence help的Analog Library Reference文档 ...

好的,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D:
在电阻的两侧分别加1个sprobe元件看看呢,然后在sp仿真里面选中这两个sprobe。仿真结果应该都是归一化到50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阻的两侧分别加1个sprobe元件看看呢,然后在sp仿真里面选中这两个sprobe。仿真结果应该都是归一化到50 ...

好的,我下周试试,先下班

网友E(2025-04-21):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就有发现过这个问题,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对于源阻抗ZS和负载阻抗ZL,反射系数S11=(ZL-ZS)/(Z ...

反射系数S11=(ZL-ZS*)/(ZL+ZS),这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射系数S11=(ZL-ZS*)/(ZL+ZS),这才对吧

我记得S11的这个定义里面,ZS是正实数Z0,代表的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不过你这个式子也挺有道理的,就是没见过这样写的。

我好奇问了deepseek,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1

1

2

2

3

3

4

4

5

5

网友:
Virtuoso里在Port中设置阻抗的话,只有实部Rs是当成自己的一部分,电抗Xs会被当作port外面串联的,所以从port向外看阻抗,会多一个jXs而不会多一个Rs,virtuoso里是这样的不用纠结,你多串一个-jXs就好了

网友(2025-06-20):
virtuoso就是这样的,只能把port的实部处理成特征阻抗用于归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就有发现过这个问题,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对于源阻抗ZS和负载阻抗ZL,反射系数S11=(ZL-ZS)/(Z ...

我在论坛里说过很多遍,李辑熙的书害人不浅,这又是一个例子

反射系数的定义从来都是(ZL-Z0)/(ZL+Z0),此处的Z0是传输线特征阻抗或者称为“归一化阻抗”,从来不是(ZL-ZS)/(ZL+ZS)
你去看所有讲微波的经典书籍,从来都没有李辑熙这个定义

cadence处理的时候直接把port的实部当作Z0来处理了,楼主你可以做一个更简单直观的例子

port阻抗设为50+j*50,直接连接一个纯50欧姆纯电阻,看看这个一端口网络的ZM1,和S11的实部虚部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反射系数S11=(ZL-ZS*)/(ZL+ZS),这才对吧

反射系数公式里把李辑熙的Zs改成Zs*,这个定义我只在TW田庆城的讲义看到过,可惜也!是!错!的!

或者换一句更好听的,他这里所说的“反射系数”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射系数。他这个定义方法,其实跟微波原理里的东西完全无关了,不需要考虑电磁场,不需要考虑电报方程,完全是用中学物理的那种集总参数来思考的方法就可以,因为ZL=ZS*的时候负载功率最大,所以他就仿照我们通常所说的反射系数,定义了一个他自己的”功率反射系数“,来解释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弊大于利。

各位,还是去看Pozar的<微波原理>吧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一大帮工程师分不清共轭匹配和传输线匹配的区别的,我面试经常问的一个例子:

源阻抗25欧姆的内阻(Zs=25),经过一段长度为lamda/4的传输线,传输线特征阻抗为50欧姆(Z0=50),接一个100欧姆的电阻负载(ZL=100),此时负载是否获得了最大功率?是否是共轭匹配?源端(Gamma_S)和负载端(Gamma_L)的反射系数各自为多少?

网友E(2025-11-07):
引用 网友F:
反射系数公式里把李辑熙的Zs改成Zs*,这个定义我只在TW田庆城的讲义看到过,可惜也!是!错!的!

共轭匹配是最大功率传输的要求,传输线匹配指的是无反射匹配吧?这俩确实不一样,把共轭的值代入到反射(ZL-Z0)/(ZL+Z0)并不是0.我之前理解的问题,上面的式子(ZL-ZS*)/(ZL+ZS)指的应该是功率波反射系数。这个公式在Pozar的微波工程第四版的4.63可以找到来源,既然共轭匹配是最大功率传输条件,不妨把4.63里的参考阻抗取为源阻抗,就得到了(ZL-ZS*)/(ZL+ZS).关于功率波的讨论在1965年K.Kurokawa名为《Power waves and the Scattering Matrix》的文章里就有讨论,这么定义不能说跟“微波原理的东西完全无关“吧,”跟电磁场完全无关“感觉也不见得,至少是一套自洽的理论,而且参考阻抗可以是任意值,由此可以推广到广义S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共轭匹配是最大功率传输的要求,传输线匹配指的是无反射匹配吧?这俩确实不一样,把共轭的值代入到反射(ZL ...

Pozar书之前的版本没有引入这个功率波概念,确实在第四版中引入了这个概念。但他也说了这个完全是靠定义出来的新波,功率的推导也完全是只需要”基本电路理论“,不涉及传输线等各种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共轭匹配是最大功率传输的要求,传输线匹配指的是无反射匹配吧?这俩确实不一样,把共轭的值代入到反射(ZL ...

我同意这个提法是自洽的,但只是形式上。
Pozar前几版没有引入这个概念,这一版才引入了这个概念。
但是你看他说的,这个对功率的推导只需要”基本电路理论“,而且是“不需要定义特征阻抗”的简单电路中,给出了一种“功率波”的定义。本意是方便理解,但客观上上恰恰是让很多人反而了混淆传输线匹配和功率匹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