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

楼主(2025-02-28):
过DRC遇到这个错误,设计规则也没多余的解释和相关的图说明。

DRC定位显示在如下地方有错,实在看不出来哪里错,大佬们指教。

网友:
哎,gate 不能有弯曲

网友:
去翻译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
不在格点上,你看看grid设置

网友A:
台积电的rule命名是有规律的,比如 A(layer).B(错误类型).C(数字,代表错误的序号,以及同一类错误的分支)。常见的错误类型有:R(rectangle,Recommend)[第一个属于layer不能弯曲,必须为rectangle,以及和其他layer有交叠等错误,具体看@后边的解释。第二个是建议性错误的缩写,这种错误只是给你一个建议,不一定要修改,具体分情况]。S(space)[layer的间距错误],A(area) [通常都是layer面积不足的错误,还有一定的矩形间填充layer],DN(density)[密度问题,具体得看是什么layer在一定的区域内密度不足还是密度超了]等等。除了上边例举的,还有一些我就不写了,你的错误是PO.R.1,具体可以看看@后边的解释,()括号里边的是追加解释,也就是说你的PO层次必须为正交矩形并且在格点上,不能有弯曲。

网友:
有不在格点上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积电的rule命名是有规律的,比如 A(layer).B(错误类型).C(数字,代表错误的序号,以及同一类错误的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