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带UPF Formality跑不过

楼主(2025-02-28):
求助各位,综合netlist和rtl比LEC,在formality里面如果ref和imp都加上UPF就比对失败,失败原因是power switch out globally unmatched,但是不加UPF能过,该怎么办

这是加的var

楼主:
观察到的现象是很多DFF的SD接口value不一样,ref是1,imp是0

网友:
去掉UPF,power 改用vclp验证

网友:
不带upf 验证,power switch 后端还没加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