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LVS验证出现ERROR: Nothing in layout的问题

楼主(2025-02-28):
请问一下,为什么过lvs的时候会出现下边这两个error:
ERROR: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ERROR: Nothing in layout.

这是为什么?应该怎么改?

网友:
CSMC工艺吗

网友:
1: 多layer或者少layer 2:layer map不对 3:rule 不对

网友:
rule 不对的概率大点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或者地label没打

楼主:
破案了,DBtech这个工艺不能把poly的通孔打在poly里边,不然它会认为这不是一个mos管,所以会出现识别不到器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案了,DBtech这个工艺不能把poly的通孔打在poly里边,不然它会认为这不是一个mos管,所以会出现识别不到 ...

Cont 打在了 Gate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t 打在了 Gate 上?????

就是在DBtech工艺中,M1_POLY的过孔不能打在poly上边,只能把poly延伸出来打孔。之前用smic工艺可能会报drc错误,但至少不会不出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DBtech工艺中,M1_POLY的过孔不能打在poly上边,只能把poly延伸出来打孔。之前用smic工艺可能会报d ...

你觉得会啥这个工艺不会出报告尼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DBtech工艺中,M1_POLY的过孔不能打在poly上边,只能把poly延伸出来打孔。之前用smic工艺可能会报d ...

直接打在poly上跟延伸出来打孔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

网友:
原因挺多,包括不限于:
1 streamout里有没有用map转换为别的工艺导致层不识别
2 rule里未规定版图中的器件类型
3 有没有使用bo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