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pad(比如PVDD1A)和IO pad(比如PDB3A)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5-02-28):
如果为了节省pad数量,有一个电压又要提供一些电流,同时也需要接到栅极进行电压控制的话,如果采用PVDD1A或者采用PDB3A的话会有问题吗?
采用哪个更好呢?

感谢大佬

网友:
同问,比如ADC的参考电压,一般是用PDB3A这种diode类型的。和电源接在一起时偶尔也会用PVDDXA这种powerclamp。我理解power clamp是主要泄放路径,就算接了diode,部分esd path也是先从diode到电源或者地,再通过power clamp泄放,如果power clamp足够用diode是可以的,如果有某个pad是reference电源域的,那它用diode需要通过reference泄放,那如果reference用diode,就会导致esd经过两个diode变弱,这时候用clamp更好。其它case两种都行。

网友(2025-07-23):
同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