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candence里怎么查看mos管的常用参数?

楼主(2025-02-28):
200资产

如图,在拉扎维的书上,有这个mos管的详细参数?
1.有没有大佬知道拉扎维书上的模型是用的那个模型?leve 1还是bsim?
我在看设计教程的时候,通常默认的都是在那个模型下进行计算?(手算的部分是基于那个模型?)

2.这个参数在candence里面怎么个对应关系?
在candence里面,我看mos的参数一大堆,各种名字的都有,不知道那个对应那个,一个参数有好多相识的符号,有没有大佬有详细的讲解?或者教程这类的学习资料

mos参数

mos参数

网友A:
Maestro -> Setup -> Model Liberaries -> ***.scs
商用PDK使用的MOSFET模型,应该是Berkeley的BSIM3或者4,分别是Level11和Level14,所以对应不上的。

不过cadence提供的简易MOS模型,可能是这种LEVEL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estro -> Setup -> Model Liberaries -> ***.scs
商用PDK使用的MOSFET模型,应该是Berkeley的BSIM3或者4 ...

请问拉扎维的教材里用的模型参数,这种是什么模型?在candecne里可以找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拉扎维的教材里用的模型参数,这种是什么模型?在candecne里可以找到吗
...

拉扎维这个是LEVEL1,更具体的描述可以去 Cadence Help,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Components and Devices Models Reference,第15章 MOS Level-1 Model

Cadence里确实有这种器件,给你做好了,ahdlLib - mosleve1,你可以照着拉扎维的表把参数填进去,当然也可以不填,本身有默认参数的。

我默认你不是搞器件的,刚入门模拟,建议点到为止,把基本IV公式掌握了,知道沟长调制/衬偏调制/寄生二极管压变电容等等,你的基础就已经超过同龄人了,暂时没必要在这里花费太多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