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soc的验证环境和ip验证环境的主要区别是啥啊

楼主(2025-02-28):
本人之前做了6年的ip验证,uvm那一套玩的还算挺溜的,但是对soc验证没有接触过,就知道会用到C case。现在跳槽到新公司,后面要做soc的验证了,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soc的环境是不是不能纯用uvm来搞,是不是牵扯到很多c的东西。谢谢各位!

网友:
记得之前的帖子里有关于系统级验证和UVM的讨论。顺便插个问:各位验证大佬使用UVM的场景是否大多是在模块级,或者说多用于IP验证?

网友:
soc一般都是有core的,用c编写类似于嵌入式的代码,load到存储器里跑仿真。同时包含了c部分和sv部分的通信操作。

网友:
6年验证没跑过soc啊

网友(2025-05-20):
目前公司测mcu的系统级直接通过c程序驱动arm的核来启动的,想问问基于uvm的顶层的soc验证是需要有个cpu的模型解析c,然后转换成总线协议,通过seq驱动,原理上基本和模块级一致(模块级是直接驱动总线,没有cpu模型的很多功能),不过添加了很多内核的模拟,是这样的吗

网友:
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
蹲 学习一手 干了两年IP 了 没接触过soc

网友:
基本差不多  区别在于基于interface驱动还是基于已有cpu ip来驱动,soc可以直接用cpu ip或者用cpu的模型,最终呢都是反应在总线驱动,cpu ip驱动更贴近真实软件实际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