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树所有sink挂在一个tap下面

楼主(2025-02-28):
请教一下各位为什么我用H树流程后长出的tree中所有sink点挂在一个tap下面?用了assign_clock_tree_source_group后还是没有作用

网友A:
clone icg, logic ga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ne icg, logic gating

感谢您的回复,但我这两个选项已经设置为了true

网友:
可以看一下log,是否报warning,有无法clone 的点,通常是mux之类的logic,  所以要把Htree的 root点设在这些无法clone 的点之后,可能就是generate clock 的create 点,分析一下clock structure。

网友:
设置多时钟源没有?工具会自动分配sink点

网友:
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ource_group 执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