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这个像三端的四端器件,实际上只拉成了两端的器件是个什么器件吗

楼主(2025-02-28):
pl

pl

ps

ps

m1

m1

为了方便辨认,第一个图里面的金属孔分别命名为abcd(因为他们在ps层上看起来是分开的)
a和b在pl层上疑似是一层的,但是他们在金属1层(图三)分别接了不同的器件,而且m1把b和c短接了。所以按照这个逻辑abc应该都断接在一起,d单独接其它器件,所以应该是个二端器件?电阻或者二极管?
但是,最终a接了一个mos管,b和c短接后接了一个电阻,d连接了一个高电位(vdd)。
感觉不像是个二端器件,所以有没有大佬告诉我这是什么器件?这个器件的连接方式很固定,出现了基本上都是刚刚描述的接法。

网友A:
这个看着很像P+ nwell的ESD二极管,你看看有他的地方D端是不是连到P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很像P+ nwell的ESD二极管,你看看有他的地方D端是不是连到PAD了

d端确实是接到了pad,但是那个pad是个电源(高压40+),A端在某些电路部分里面是充当了一个局部电源的作用,BC端的电阻(小电阻)的另一端是gnd,这种情况可以当成二极管用吗?

网友B:
跟我做的项目好像是同一种器件,是把它识别为高压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做的项目好像是同一种器件,是把它识别为高压MOS管的

两个器件不一样,你那个器件我也有,但是跟这个不一样

网友:
看样子做这款芯片的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