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深N阱(DNW)的模数混合版图中,隔离电源地为什么要接片外数字电源地呢

楼主(2025-02-28):
参考网站:Using Deep N Wells in Analog Design - Planet Analog

网友A:
因为隔离出的pwell 是floati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隔离出的pwell 是floating的

感谢您的回复!我的疑问点实际上在于隔离电源地为什么要接片外数字电源地呢(而不是模拟电源地)。我目前的想法是如果接模拟电源地,那么深N阱内的数字噪声会较大地影响到模拟电源;而如果接数字电源地,数字电源上的噪声对深N阱外的模拟电路影响相对小一些。但是一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二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还请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的疑问点实际上在于隔离电源地为什么要接片外数字电源地呢(而不是模拟电源地)。我目前 ...

我看了下这个网站的描述内容,没有说VSS 就是片外的啊,而且不一定非要接到芯片的 Power/Groun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