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的FIA比较器求助

楼主(2025-02-28):
小弟最近在学习异步的SAR,参考了浙大的一篇论文。其中比较器部分采用的是FIA比较器,目前功能上能跑通,但失调电压过大,我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按理来说,增加预放大级应该是减小失调的,但是却增加了;而且我增加预放大级的尺寸也没能改善失调问题,这样不符合规律;对于正常动态的预放大级,增益应该也是不能仿真的吧。有没有接触过的大佬,希望能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网友A:
你需要蒙卡分析失调电压来自哪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蒙卡分析失调电压来自哪个器件

已经找到原因了,这个结构对开关尺寸要求比较大,要大尺寸才能够正常给运放供电,这也是导致出现较大失调的原因

网友(2025-04-28):
楼主参考的是哪篇论文呢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参考的是浙大的哪篇论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蒙卡分析失调电压来自哪个器件

这个应该请问怎么在蒙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