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bus线排序

楼主(2025-02-28):
请问一下大佬,如何对一组bus线,从上往下或者从左往右,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序,有没有好的思路可以分享一下,感谢大佬!

网友A:
你是问将通过函数获得的一组 bus 线 ID 根据相对位置进行排序吗?如果是那就将 ID list 存入数组然后用冒泡法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将通过函数获得的一组 bus 线 ID 根据相对位置进行排序吗?如果是那就将 ID list 存入数组然后用冒泡 ...

谢谢!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