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入行小白,想问一下一个模拟芯片从零开始画版图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楼主(2025-02-28):
刚能独立画模块,想问问各位大佬,一个模拟芯片,从零开始正向画板图,规划阶段需要考虑什么?模块级和TOP上,有什么是必须要考虑的?

网友A:
这个问题给50资产课不太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给50资产课不太够吧,

这个能改吗  可以加!

网友:
插眼看看有没有大佬回复,小弟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A:
其实我想说与其提高资产,不如去别的地方找些课听听,因为这个问题很难用文字全部说明白说清楚,layout关注的内容比较细节

网友B:
我觉得首要思考:要不要换行,版图也没有以前好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首要思考:要不要换行,版图也没有以前好混了

细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首要思考:要不要换行,版图也没有以前好混了

哈哈

网友C:
现实中要有师傅带,自学难度很大

网友:
2005年注册时间的大佬

网友(点评):
买的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实中要有师傅带,自学难度很大

没机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说与其提高资产,不如去别的地方找些课听听,因为这个问题很难用文字全部说明白说清楚,layout关注 ...

别的地方 B站大学吗?接触了一些培训 但是都是小工艺 或者BCD 针对工艺的一套流程  感觉用处不是很大

网友:
首先了解工艺确定格点啥的基本工艺信息,确定芯片面积尺寸,了解电路架构确定信号流走向先把主信号流的模块规划好,敏感和噪声模块也优先考虑,在考虑其他支持性模拟模块如LDO bias等,规划电源和信号线时钟线布线,布线优先级(信号>电源>时钟>电流电压>静态控制),底层模块版图,top-1版图,top版图,验证,后仿,导出gds,To表单,JDV,比较粗浅的介绍,这个具体电路架构怎么样可以咨询电路,敏感和噪声模块怎么区分和隔离、如何规划电源和信号线也需要你自己去学习积累。

网友D:
个人观点,模块级主要考虑布图的匹配性和功耗,至于到了TOP简单说几点:
1、根据PAD分布,就近原则放置模块,注意模块间的隔离。
2、电源和地线的分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量每个模块都从PAD单独走线,而且不要有太窄的走线。
3、敏感的信号线,做好是加屏蔽走线。
4、PAD的ESD处理。
我的感觉,版图设计就是艺术,TOP的设计讲求均衡,每个点都不能薄弱,不然会影响整体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观点,模块级主要考虑布图的匹配性和功耗,至于到了TOP简单说几点:
1、根据PAD分布,就近原则放置模块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