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mpSensor ADC仿真

楼主(2025-02-28):
TempSensor的输入是温度,是近似于一个DC的输入,然后在TempSensor中我用的sigma-delta ADC,在DC输入的情况下怎样仿这个ADC的性能呢,如ENOB之类的?

网友:
SNDR ENOB那是动态性能,静态性能应该测INL DNL

网友A:
DC输入的话要在足够的输出码数量下作数字抽取滤波,再看输出码值换算后是否能对应输入的DC电压值,但电路通常还有固定失调,绝对精确度会有偏差,可以尝试用两个DC输入值分别量化和抽取滤波后作差,看是否与输入差值一致。当然最好还是仿真ENOB,需要用SDADC所设定的最高输入信号带宽频率处的正弦波输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输入的话要在足够的输出码数量下作数字抽取滤波,再看输出码值换算后是否能对应输入的DC电压值,但电路通 ...

请问下最高输入频率是怎么定的啊。虽然我也可以根据封装类型推断温度的变化速率从而确定最高输入频率,但是我把输入频率定下来后,OSR的值就可以通过采样频率和这个输入频率的比值计算出来。但是算出来的这个值跟我电路实际的OSR并不吻合。因为我使用的增量型sigma delta adc,OSR应该就等于采样的个数。难道我应该根据我的采样个数和采样频率反推我应该设定的输入频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最高输入频率是怎么定的啊。虽然我也可以根据封装类型推断温度的变化速率从而确定最高输入频率,但 ...

最高输入信号带宽不就是fs/2/OSR么,通常仿真输入设置比这个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