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版本Calibre集成到Cadence中脚本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5-02-28):
最近在试装calibre 2022+IC618,要将Calibre集成到Cadence中,需要在.cdsinit中加入对应代码,之前论坛有zheng大神写的一篇:EDA软件安装流程:RHEL7.8+cadence+calibre2018+synopsys,里面提到具体代码如下面所示,具体含义也不是很理解,但看到里面有软件版本信息。所以现在使用新版本软件后,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对应的代码应该如何修改?是否又地方可以找到对应的官方说明文档?谢谢

;;;;;;;;;;;;;;;;;;;;;;;;;;;;;;;;;;;;;;;;;;;;;;;;;;;;;;;;;;;;;;;;;;;;;;;;;;;;;;;;;
;
; checkCALIBRE_HOME
;
cal_home=getShellEnvVar("CALIBRE_HOME")
if(cal_home==nil then
   cal_home=getShellEnvVar("MGC_HOME")
    if( cal_home!=nil then
        printf("// CALIBRE_HOMEenvironment variable not set; setting it to value of MGC_HOME\n");
    )
)
if(cal_home!=nil && isDir(cal_home) && isReadable(cal_home) then
    ; Load calibre.skl or calibre.4.3.skl, notboth!
    ; Load calibre.skl for Cadence versions 4.4and greater
    load(strcat(cal_home"/lib/calibre.skl"))
;;;;Loadcalibre.4.3.skl for Cadence version 4.3
;;;load(strcat(cal_home "/lib/calibre.4.3.skl"))
else
    ; CALIBRE_HOME is not set correctly. Reportthe problem.
    printf("//  Calibre 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 ")
    if( cal_home==nil || cal_home==""then
        printf("CALIBRE_HOME is notset.");
    else
        if( !isDir(cal_home) then
            printf("CALIBRE_HOME does not point toa directory.");
        else
            if( !isReadable(cal_home) then
                printf("CALIBRE_HOMEpoints to an unreadable directory.");
            )
        )
    )
    printf("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notloaded.\n")
    ; Display a dialog box message about loadfailure.
    hiDisplayAppDBox(
        ?name           'MGCHOMEErrorDlg
        ?dboxBanner     "Calibre Error"
        ?dboxText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notloaded."
        ?dialogType     hicErrorDialog
        ?dialogStyle    'modal
       ?buttonLayout   'Close
    )
)
;;;;;;;;;;;;;;;;;;;;;;;;;;;;;;;;;;;;;;;;;;;;;;;;;;;;;;;;;;;;;;;;;;;;;;;;;;;;;;;;;

网友A:
这段话是这个文件里面的一段,直接load 这个就好了

网友:
执行 calibre -gui 可以打开图形界面。
打开help文档,搜索 Creating an Interface to Cadence Virtuoso
有完整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话是这个文件里面的一段,直接load 这个就好了

大佬说的没错,简略下来就是这句话

网友:
感谢楼上大佬分享

网友:
我记得calibre2022和IC618不适配吧,得用高级一点的版本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2025-04-15):
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25-05-23):
这段代码不完全,放进去并不能正确insert calibre

网友:
;;;;;;;;;;;;;;;;;;;;;;;;;;;;;;;;;;;;;;;;;;;;;;;;;;;;;;;;;;;;;;;;;;;;;;;;;;;;;;;;;

;
; check CALIBRE_HOME
;
cal_home=getShellEnvVar("CALIBRE_HOME")
if( cal_home==nil then
    cal_home=getShellEnvVar("MGC_HOME")
    if( cal_home!=nil then
        printf("// CALIBRE_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not set; setting it to value of MGC_HOME\n");
    )
)

if( cal_home!=nil && isDir(cal_home) && isReadable(cal_home) then

    if( getShellEnvVar("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ENABLED") &&
        getShellEnvVar("MGC_REALTIME_HOME") && dbGetDatabaseType()=="OpenAccess" then
      setSkillPath(append1(getSkillPath() strcat(getShellEnvVar("MGC_REALTIME_HOME") "/lib")))
    else
      setSkillPath(append1(getSkillPath() strcat(cal_home "/lib")))
    )

    ; Load calibre.skl or calibre.4.3.skl, not both!

    ; Load calibre.skl for Cadence versions 4.4 and greater
    load("calibre.skl")

;;; Load calibre.4.3.skl for Cadence version 4.3
;;; load("calibre.4.3.skl")

else

    ; CALIBRE_HOME is not set correctly. Report the problem.

    printf("//  Calibre 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 ")

    if( cal_home==nil || cal_home=="" then
        printf("CALIBRE_HOME is not set.");
    else
        if( !isDir(cal_home) then
            printf("CALIBRE_HOME does not point to a directory.");
        else
            if( !isReadable(cal_home) then
                printf("CALIBRE_HOME points to an unreadable directory.");
            )
        )
    )
    printf("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not loaded.\n")

    ; Display a dialog box message about load failure.

    hiDisplayAppDBox(
        ?name           'MGCHOMEErrorDlg
        ?dboxBanner     "Calibre Error"
        ?dboxText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not loaded."
        ?dialogType     hicErrorDialog
        ?dialogStyle    'modal
        ?buttonLayout   'Clos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