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SPLL环路系统建模请教

楼主(2025-02-28):
如图,我正在搭一个类似的SSPLL环路,现在一些模块比如SSPD/CP,PD/CP,Divider做好了,有的模块还没做好,准备用Verilog-A替代。
我需要验证目前能不能锁上,但是现在有点迷茫,Q1.该怎么入手呢?
把各个模块调试好后,Q2.接在一起吗?那应该仿哪些东西呢?怎么验证锁没锁呢?
Q3.万一验证锁不了的话应该怎么找原因呢?
恳请大家解答

网友A:
1、首先明确SSPLL和FLL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FLL提供比较大的锁定范围和快速锁定,SSPLL需要在FLL锁定情况下关闭FLL,利用欠采样消除高分频比引发的带内噪声。因此,对FLL仿真时候应该提供各种初始频率,观察锁定时间和锁定状态;对SSPLL仿真时初始频率可以直接给锁定频率,观察不同输出相位对SSPLL锁定的影响,还要看输出相噪。2、首先需要分别验证1中说的内容,之后可以把FLL和SSPLL拼起来,依照1中得到的FLL锁定时间切换环路工作模式,看一下稳定性和SSPLL输出相噪。3、不锁就等你有新结果plot了看看吧。我做数字了BBFLL和SSPLL的,没看到不锁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明确SSPLL和FLL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FLL提供比较大的锁定范围和快速锁定,SSPLL需要在FLL锁定情况下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明确SSPLL和FLL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FLL提供比较大的锁定范围和快速锁定,SSPLL需要在FLL锁定情况下 ...

请教一下大佬,打扰你了!!我现在仿真SSL能够锁相并且具有60°的相位裕度,但是FLL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单独仿真FLL的时候能锁频,但是锁定后REF和DIV之间没有完全对齐,存在一个固定的相位差,并且纹波挺大。 二是FLL环路跟CPPLL差不多,我用PLLsim得到环路滤波器的参数并且相位裕度有60°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如图所示的像是振起来的结果。
请问这些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2025-11-30):
我之前看文章的时候,这个REF和DIV不能完全对其,应该使电荷泵电流失配的原因,你可以换成理想电荷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