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何乐年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低功耗LDO设计中-电容使用的疑惑

楼主(2025-02-28):
想请教一下电容Cm为什么可以增加LDO输出端的极点频率,以及具体公式是怎么推出来的。没有找到相关的分析(以下是课本描述的截图)

网友A:
ahuja补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huja补偿吧

感谢前辈,我这就去学习一下

网友(2025-05-22):
这应该就是一个cascode补偿,作用大致和米勒补偿类似,你可以看拉扎维P392的内容,有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