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方法设计偏置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25-02-28):
求问各位大佬,设计报告中写的gmid方法设计管子的栅宽,vdsat给出一个范围,为什么我用2比Vov求出的gmid不是这个范围,其次为什么我用给定的栅长和电流去仿电流密度曲线仿出的栅宽不是报告中给出的栅宽

网友A:
从图片看vdsat定为200-300mV对应的gmid用公式来算应该是10-6.67,设计报告这部分写错了。而且用gmid设计参数的时候是不看vdsat的,一开始就直接选取gmid数值,因为gmid=2/vdsat是抛物线型模型推出的结论,实际仿真用的BSIM模型仿出来肯定会有一点不一样,制造出来的实际电路又肯定与仿真的结果有区别,所以实际设计的时候是直接选取gmid值作为设计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vdsat定为200-300mV对应的gmid用公式来算应该是10-6.67,设计报告这部分写错了。而且用gmid设计参 ...

我仿真看了n管的gmid是15.0几,我看对应的电流密度曲线算出来的栅宽不是这个值,请问这个栅宽差不多就是自己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仿真看了n管的gmid是15.0几,我看对应的电流密度曲线算出来的栅宽不是这个值,请问这个栅宽差不多就是 ...

栅宽是流过管子的电流除以电流密度来算的,如果电流、栅长、背栅和源之间电压Vbs还有gmid数值定了,那么栅宽就是唯一决定了的,是计算出来的。

网友:
你好,請問這份文件是甚麼呢? 方便分享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