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提参数后MOS管fingers都变成了1

楼主(2025-02-28):
SMIC 55nm工艺版图后仿真时,DRC和LVS都能通过,但在运行PEX提参数之后,生成的MOS管,无论原理图中设置的多少,提参生成的calibre文件里MOS管fingers都变成了1,导致后仿真结果不对,找了好久原因都没找到,希望有大神回复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是前后仿真结果对不上吧?而不是后仿真结果不对!

多finger的管子,抽寄生后,必然拆成多个管子;因为每个管子的LOD效应大小不一样啊。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我在同一个工艺下也遇到过,请检查你的calibre版本,我在2021还是2022版本下会出现这个问题,用回2019版本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我在同一个工艺下也遇到过,请检查你的calibre版本,我在2021还是2022版本下会出现这个问题,用 ...

换了新服务器,安calibre应该是新版本的吧,仿真设置啥的都按照之前来的。在哪看calibre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前后仿真结果对不上吧?而不是后仿真结果不对!

多finger的管子,抽寄生后,必然拆成多个管子;因为每个 ...

前仿是对的,后仿结果有问题完全对不上;看pex提的calibre文件,里面管子finger数都变成1了,而且只看到提出的管子有一个,没有多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新服务器,安calibre应该是新版本的吧,仿真设置啥的都按照之前来的。在哪看calibre版本呢? ...

你打开calibre 标题就是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calibre 标题就是版本

之前安的是2021,现在是2020。…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安的是2021,现在是2020。…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换个版本

网友C:
遇到过,calibre版本问题。当时安装了新版的calibre(忘了是2020,还是2021版的),出现了这个问题。后面换回老版本calibre2016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calibre版本问题。当时安装了新版的calibre(忘了是2020,还是2021版的),出现了这个问题。后面换 ...

方便共享一下calibre2016吗?我从2020版本换回之前的2021还是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