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SynopsysLicenseMakerMod-by WillyTerra

楼主(2025-02-28):
===================================
NOTICE
only for test or learn purpose.
===================================
New sssverify64 support long expire time , Thanks ZWT-Mammoth's tool.

1. Modify your license src expire time and open sssverify64.exe to get secure data;
2. Open SynopsysKeyGenMod.exe update your license info and generate SSS strings.
3. You can use scl_keygen.exe get basic license file and paste SSS strings data to it.
Now you can start your license server

网友:
大神真棒!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step2中“update your license info and generate SSS strings”中更新的信息是那些?只有HOSTID和EXPIRE吗?是否包括SECRETDATA? 在step3中,SECRETDATA是否也要更新为和step2中SECRETDATA一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step2中“update your license info and generate SSS strings”中更新的信息是那些?只有HOST ...

step2的需要保持一致

网友B:
work!!!
the SSS license
must add sign=...........

网友:
2018之后, 还是得patch一把?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C:
解决了,谢谢

sssverify64 执行后,经常出错

网友:
第三步的scl_keygen.exe在修改2099年后,运行还是报错,如何生成基本的license呢

网友:
Is the patcher for URG features available?

网友:
求一个详细的教程

网友(点评):
同问,介绍太简单了,还是有很多模糊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谢谢

sssverify64 执行后,经常出错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的?

网友:
Unhandled Exception: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DirectiveException: [MarshalAs] attribute required to marshal arrays to managed code. [ERROR] FATAL UNHANDLED EXCEPTION: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DirectiveException: [MarshalAs] attribute required to marshal arrays to managed code.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大神的分享!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神,我在使用scl_keygen_2030.zip中包含的sssverify对楼主分享的Synopsys.src操作得到secure data时,结果是" 0b1b 0b1b ef42 0000 8e20",而使用楼主的sssverify64时结果是"0b1b 0b1b ef42 0000 afe0",与楼主展示的是一样的。这样我生成的basic license file是不是有问题,进而导致我后面破解scl_v24.06失败
1、对相同的Synopsys.src执行不同版本的sssverify,得到的结果不同

2、执行scl_keygen时生成的secret data跟sssverify64计算的结果不同

3、scl已用SynopsysMonoSlayer -a处理,不sudo sssverify无反应

使用sudo sssverify结果如下:

4、使用lmgrd -c Synopsys.dat启动,重复报以下错误后不再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谢谢

sssverify64 执行后,经常出错

这个错误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的?

用zip包里的src文件

网友F:
确实可以更改有效期了,2018 sssverify 也通过,启动快了很多,没有提示错误。
Nic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确实可以更改有效期了,2018 sssverify 也通过,启动快了很多,没有提示错误。
Nice! ...

是不是只有本机可以check license,其它服务无法check 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只有本机可以check license,其它服务无法check license!

我只在本机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大神的分享!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神,我在使用scl_keygen_2030.zip中包含的sssverify对楼主分 ...

src的到期时间有改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src的到期时间有改动吧

感谢大神回复。我没有修改您分享的zip中的src文件,用您分享的sssverify64得到的secret data与您展示的一致,而用scl_keygen中包含的sssverify计算的secret data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神回复。我没有修改您分享的zip中的src文件,用您分享的sssverify64得到的secret data与 ...

这里面的到期时间是2099,sssverify是计算不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面的到期时间是2099,sssverify是计算不出来的

这样的话basic license file是要按照2030的expire time生成吗,随后再用2099替换203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话basic license file是要按照2030的expire time生成吗,随后再用2099替换2030?
...

是的。

网友:
you are so great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D:
请教一下大神:用SynopsysLicenseMakerMod.zip中的src,在执行sssverify64.exe没有问题;但我增加了一个IP feature后,会报如下图所示的问题。
请问:src文件是有行数限制还是可能feature重复,或其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大神:用SynopsysLicenseMakerMod.zip中的src,在执行sssverify64.exe没有问题;但我增加了一个IP  ...

看起来像date的格式问题?你是复制的还是手动写的

网友:
如果用這個來增加coretools的ip,是不是需要注意什麼?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大神:用SynopsysLicenseMakerMod.zip中的src,在执行sssverify64.exe没有问题;但我增加了一个IP  ...

添加的格式不对,,feature 不能有空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像date的格式问题?你是复制的还是手动写的

我是整行复制,然后修改feature_name字段,日期等字段没有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添加的格式不对,,feature 不能有空格

我是整行复制,然后修改feature name字段,之前用scl_keygen,也是这么加的

网友:
有人成功用./sssverify synopsys.dat 验证合法性吗?

网友H:
求大佬指点这个该怎么用。
我按照step 1 -3执行完之后,把sss那一段替换到basic license,末尾也加了sign="",启动license后会报: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This feature is required to enabl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License不生效呢。

网友: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synopsys.dat".
Report generated on 07-Mar-2025 (SCL_2023.09)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000c29e84580, Issued on: N/A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
This is an INVALID license file. You SHOULD NOT use this license file.
Please use the license file as received from Synopsys, Inc.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大佬指点这个该怎么用。
我按照step 1 -3执行完之后,把sss那一段替换到basic license,末尾也加了sign=" ...

secret data不对吧

网友:
按楼主方法和步骤生成的license,sssverify2018.06可以check pass,但试了一下2021、2024均报check failed,不管是否加dummy sum=“..."。
有sssverifyl2021以上版本可以check pass的吗?不知问题在哪里?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里面的到期时间是2099,sssverify是计算不出来的

请教下TerraWilly兄,所以您的意思是在执行sssverify64后,直到要执行scl_keygen才能将scr檔的到期时间改为2099是吗?

网友:
Thx Willy.

Good job. It made EETOP great again !!

Now it seems good in local host , but when try to use this license via <port>@Host in other server, it seems not work .

Does this kind of license only could run locally?

网友:
Thank you sir. When I add it, EDA can run. But Amba Vip is can not working like normal. How to fix it sir ?

网友:
感谢大神,终于看到 2030年后的l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大神的分享!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神,我在使用scl_keygen_2030.zip中包含的sssverify对楼主分 ...

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src修改2099为2030后再scl_keygen后,data还是对不上

网友J:
您好,我在SynopsysLicenseMakerMod中配置的data与您示例中的相符,但是我再scl_keygen_2030中使用日期为2030的src生成的data与前述软件并不相同,SRC取自您的zip,仅修改2099为2030,其余未做更改,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好,我在SynopsysLicenseMakerMod中配置的data与您示例中的相符,但是我再scl_keygen_2030中使用日期为20 ...

手改 2030 到 2099 ,  生成会报一个 expire 信息,但是 license 能写出来。

我这里用的时候 有的工具能开有的工具不行。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Definitely a master piece!!!

网友:
请教下怎么安装dw的ip原始的run文件,如何安装并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大神的分享!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神,我在使用scl_keygen_2030.zip中包含的sssverify对楼主分 ...

不要总想着2099,这个工具只是把SECRET DATA可以到2099,但到2037/12/31是没问题了。还早呢。

网友:
PS X:\Downloads> .\sssverify_2103.exe .\Synopsys.dat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Synopsys.dat".
Report generated on 16-Mar-2025 (SCL_2021.03)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Licensed to student@eetop
Siteid: 26356, Server Hostid: 00AABBCCDDEE, Issued on: 1/8/2014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
This is an INVALID license file. You SHOULD NOT use this license file.
Please use the license file as received from Synopsys, Inc.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TerraWilly兄,所以您的意思是在执行sssverify64后,直到要执行scl_keygen才能将scr檔的到期时间改 ...

不是,改为2099只是为了根据src生成sss,你可以先生成一个2030的lic,然后替换生成的sss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好,我在SynopsysLicenseMakerMod中配置的data与您示例中的相符,但是我再scl_keygen_2030中使用日期为20 ...

你说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请教一下,我参照相关流程,生成出来的Synopsys.dat, 用你发的scl 25.03中的sssverify一直显示是INVLIAD,

./lmgrd是可以启动起来,但vcs check不出license, 错误如下:

Fatal License Error.
Inconsistent Encryption code in license file.
Make sure that your SNPSLMD_LICENSE_FILE points to the correct server
Please contact VCS Customer Support at 1-800-VERILOG for more information.

我使用的vcs是2023.12sp1,   我感觉问题还是生成的license file过不了sssverify引起的,

scl_keygen使用的是2014版本的, 是不是这个scl_keygen太旧了?

网友K:
我按下面步骤生成的license可以成功启动,但
- vcs 2023.12.sp1无法checkout license.
- 使用你发的scl 24.06或25.03 (patced)里的sssverify 显示是无效license

下面是我的步骤:
- sssverify64.exe Synopsys.src  得到0b1b 0b1b ef42 0000 afe0
- 用scl_keygen, 在里面secrect data上填写0b1b 0b1b ef42 0000 afe0,  日期仍然用30-Dec-2030,  host id deamon和host id feature修改成自己MAC地址,  host name改成linux用户名(hostname)
- scl_keygen生成得到Synopsys.Dat
- 调用SynopsysKeyGenMod, 其中secrat data换成0b1b 0b1b ef42 0000 afe0, 日期是30-Dec-2099,  hostid是自己MAC地址, Generate得到License.dat
- 把scl_keygen得到的Synopsys.Dat中SSS相关的item替换成License.dat中那几行
- 调用.\fix来向Synopsys.dat中添加SIGN相关内容

把Synopsys.dat拷贝到linux虚拟机中, 使用你发现的scl 2025.03, 替换snpslmd,  用lmgrd启动,可以成功

用vcs报如下错误:

Fatal License Error.
Inconsistent Encryption code in license file.
Make sure that your SNPSLMD_LICENSE_FILE points to the correct server
Please contact VCS Customer Support at 1-800-VERILOG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L:
请问有polar的licence破解方法吗?

网友:
thank you Sir, very kind of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有polar的licence破解方法吗?

私信我

网友M:
这个能解决23.12以后版本checkout license特别慢的问题不

网友(2025-03-31):
Dear boss, most of the software will start but laker will report an fatal error and can not start, maybe you can try fix the problem.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个能解决23.12以后版本checkout license特别慢的问题不

这个和慢没关系

慢需要新的keygen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个和慢没关系

大佬能指个路吗

网友:
Thanks for the sha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佬能指个路吗

新版本的和谐工具,等我有时间我会制作发出来,等待吧

网友:
大佬能不能从新设计一个 2025能用的scl_keygen???以前的太老了,用不了了。

网友O:
大佬,能不能直接开发一个,大家都需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佬,能不能直接开发一个,大家都需要呀

可以,会针对老版本开发一个license生成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会针对老版本开发一个license生成器

大佬如果需要我帮助,可以喊我。我有2022年全套的synopsys软件。

网友P: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大神的分享!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神,我在使用scl_keygen_2030.zip中包含的sssverify对楼主分 ...

兄弟,你最后搞定没,知道到底要不要用哪个fix.dat啊,我用了现在状态是对了,

linux@wx:~/synopsys$ lmstat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24 Flexera.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Fri 4/18/2025 16:31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34@wangxiao8998
    License file(s) on wangxiao8998: /home/wangxiao8998/synopsys/Synopsys1.dat:

wangxiao8998: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1.19.7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wangxiao8998):

   snpslmd: UP v11.19.7
但是启动软件wv还是说没有这个

16:30:39 (snpslmd) UNSUPPORTED: "sx_wva" (PORT_AT_HOST_PLUS   ) wangxiao8998@wangxiao8998  (No such feature exists. (-5,346))
16:30:39 (snpslmd) UNSUPPORTED: "spice_explorer" (PORT_AT_HOST_PLUS   ) wangxiao8998@wangxiao8998  (No such feature exists. (-5,346))
16:30:39 (snpslmd) UNSUPPORTED: "custom_explorer" (PORT_AT_HOST_PLUS   ) wangxiao8998@wangxiao8998  (No such feature exists. (-5,346))
16:30:39 (snpslmd) UNSUPPORTED: "cx_ultra" (PORT_AT_HOST_PLUS   ) wangxiao8998@wangxiao8998  (No such feature exists. (-5,346))

网友:
楼主,您好,按照您提供的工具能生成对应的license文件,但是在log文件中有提示“Valid SSS feature found.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如图所示。目前启动软件都能正常启动,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影响使用。麻烦方便的时候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2025-06-11):
引用 楼主:
可以,会针对老版本开发一个license生成器

感謝您!

网友:
按照楼主的操作了一遍,lmgrd能正常起来,看log也没有报错,也确保scl的版本都是最新的,为啥启动软件的时候会报如下错误呢?有大佬遇到过类似问题吗?[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网友:
谢谢你!下这个真不容易,CHROME不让保存这个文件,用EDGE可以,还得关闭杀毒软件才能使用,不过真有效果!非常好用!

网友:
vcs 貌似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work!!!
the SSS license
must add sign=...........

vcs能工作么?

网友:
Will learn how to use it, Thanks so much.

网友:
HSPICE / CustomCompiler 2020 vR can be used by this tool, but wv vV 2023 can't ..

网友(2025-07-13):
引用 网友P:
兄弟,你最后搞定没,知道到底要不要用哪个fix.dat啊,我用了现在状态是对了,

linux@wx:~/synopsys$ lm ...

same problem..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本的和谐工具,等我有时间我会制作发出来,等待吧

期待大神的作品

网友(2025-09-16):
感谢大佬的支持!

网友:
good job!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可以更改有效期了,2018 sssverify 也通过,启动快了很多,没有提示错误。
Nice! ...

我試了很久一直失敗, 目前不知道失敗的原因是scl 版本問題 (我的scl_keygen 是可以到2030)
還是在版主的步驟上的問題, 請問可以分享, 你實際操作的步驟和軟件的版本嗎? 感謝!

网友:
How can I generate a CODE V 2024.03 license with it?

网友(2025-11-14):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step2中“update your license info and generate SSS strings”中更新的信息是那些?只有HOST ...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尝试了多种可能,都不行,作者能描述的详细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话basic license file是要按照2030的expire time生成吗,随后再用2099替换2030?
...

同问,怎么操作?有详细步骤吗?

网友:
step3: You can use scl_keygen.exe get basic license file and paste SSS strings data to it.
疑问:这里的“sss strings”指的是哪一段内容?是license.dat文件内的“FEATURE SSS snpslmd 1.0”整个四五行的数据吗?还是其中的某一段字符?

网友:
详细步骤是什么?第三步说的【sss字符串】到指的的是哪一段?还是红框中全部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按下面步骤生成的license可以成功启动,但
- vcs 2023.12.sp1无法checkout license.
- 使用你发的scl 24 ...

您说的 “调用.\fix来向Synopsys.dat中添加SIGN相关内容” ,这个fix是什么东西?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兄弟,你最后搞定没,知道到底要不要用哪个fix.dat啊,我用了现在状态是对了,

linux@wx:~/synopsys$ lm ...

fix.dat是什么东西?为何我下载的scl_keygen_2030.rar和SynopsysLicenseMakerMod.rar里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Q:
fix.dat是什么东西?为何我下载的scl_keygen_2030.rar和SynopsysLicenseMakerMod.rar里没有这个东西?
...

fix.dat就是给license加后缀的,新的版本的license要加后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会针对老版本开发一个license生成器

谢谢大王

网友:
Your exe file is not working please check it once, please instruct us how to use this under linux, and also under windows. When I try to open in linux, not working, and also under windows al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