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pr不读模拟ip带pg的lib 而是读no pg的lib 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5-03-01):
请问后端 pr不读模拟ip带pg的lib 而是读no pg的lib 有什么影响?

可以写出带pg的网表吗?

网友A:
读对db就可以跑下去,但是生成不了电源连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对db就可以跑下去,但是生成不了电源连接关系。

请问为何不能生成电源连接关系?不是lef里面有就可以了吗?
我指的是innovus 用,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何不能生成电源连接关系?不是lef里面有就可以了吗?
我指的是innovus 用,会不会有影响?
...

lef有,db没有,你读数据不会报错吗?这东西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有,db没有,你读数据不会报错吗?这东西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没报错,你lib定义了 ,电源pin也是以lef为主

网友:
你在innovus中是否将IP 的pg与core的pg相连接,决定了netlist是否能写出pg conenct的关系

网友:
pg lib 是给 UPF 流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