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在sar adc上的ldo每次切换电压,ldo放电太慢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5-03-01):
接在sar adc上的ldo提供adc的参考电压,每次切换电压时,ldo出现小幅度上冲,之后放电太慢如何解决呢?

reference 波形

reference 波形

ldo结构,负载为500p

ldo结构,负载为500p

ldo的gbw

ldo的gbw

楼主:
#在这里快速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加稳压电容
2、改推挽式的输出级

网友B:
LDO用于电源供电但不适合作参考电压buffer。需要用正负电压变化都能瞬态响应的classAB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用于电源供电但不适合作参考电压buffer。需要用正负电压变化都能瞬态响应的classAB buffer。 ...

谢谢你,那我换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稳压电容
2、改推挽式的输出级

谢谢大佬

网友C:
每次充电后的重新建立都是环路带宽限制的,带宽不可能做到跟高速ADC的SAR周期速度一致。所以,最有效的是贴DAC的VREF接入点,就近放decap,注意不要放到LDO那边,decap大小需要至少是CDAC的10倍以上。在高速下会优先从decap抽电荷,然后低带宽的LDO环路去给decap慢速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充电后的重新建立都是环路带宽限制的,带宽不可能做到跟高速ADC的SAR周期速度一致。所以,最有效的是贴 ...

高速充电的状态,不再是LDO环路的原理了。是在做电荷share,Cdecap经过走线的低阻Rmetal,充到CDAC,这个带宽够高,缺点是会由Cdac/Cdecap的比例仍旧有一部分电压变化。所以只能做大Cde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