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scode补偿运放的阶跃响应有轻微的振荡

楼主(2025-03-01):
我最近在调试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 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 一文里图13(米勒补偿)和图14(cascode补偿)中的class AB运放。
其中,米勒补偿可以正常工作。cascode补偿的运放无论是开环还是闭环的环路的相位裕度都有60°以上,且增益裕度也有10dB左右,但是对单位增益负反馈施加阶跃响应时,会发生轻微的振铃。我大概知道可能是cascode补偿带来的共轭极点会带来这种效果,但是我自认为应该处理好了。可是为什么仍然会有轻微的震荡呢?

网友A:
这不是振荡,1.6V的电压阶跃,是大信号的瞬时跳变和摆率受限。左上和右下的拐角处才是小信号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振荡,1.6V的电压阶跃,是大信号的瞬时跳变和摆率受限。左上和右下的拐角处才是小信号响应。 ...

感谢解答,但是没太理解您说的“大信号的瞬时跳变和摆率受限”
但感觉这里的异常和相位裕度似乎还是有关系的,比如这个图增益裕度相对少些(增益曲线上有平台),结果就是有更多的抖动。还有因为这里的抖动直接把后面的瞬态变化带成震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但是没太理解您说的“大信号的瞬时跳变和摆率受限”
但感觉这里的异常和相位裕度似乎还是有关 ...

电源是1.8V么?交流小信号稳定性需要在间隔不大的各个DC输入值下都验证一下,比如100mV,200mV,500mV,...1.6V,1.7V等,稳定性都满足指标才行。另外仿真瞬态可以加近似为小信号的100mV阶跃,也同样可以试试例如100mV和200mV互跳、1.6V和1.7V互跳等等,这才是近似与交流稳定性对应的瞬态特性。当然大信号瞬态特性也要仿真,1.6V的阶跃特性,一个是差分对之间以及与输出之间瞬态耦合的影响,一个是摆率受限的上升下降时间的影响,还有就是接近稳态终值前的小信号瞬态响应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1.8V么?交流小信号稳定性需要在间隔不大的各个DC输入值下都验证一下,比如100mV,200mV,500mV,. ...

电源确实是1.8V。由于采用了恒gm结构,各DC值偏置下的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环路相位裕度都是62°左右。但是100mV之间的小信号阶跃也展示出轻微的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确实是1.8V。由于采用了恒gm结构,各DC值偏置下的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环路相位裕度都是62°左右。但是10 ...

两个交流仿真的图,一个是AC一个是stb,单位增益带宽一个653KHz一个24KHz,为何会差这么多,仿真方法是否都正确?
stb图,增益裕度似乎不好,像是阻尼系数小的共轭极点或者有右零点?

尽管stb图的稳定性可能有问题,但100mV小信号的瞬态阶跃响应看着感觉不像是稳定性有问题,像是先瞬态耦合再零极点的线性响应,可以尝试50mV或者更小的20mV阶跃信号看看。仿真条件和设置是怎样的?用的0.18工艺吧,互补的输入对管尺寸分别多大,负载电容多大,阶跃输入信号怎么给的,沿的上升下降时间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交流仿真的图,一个是AC一个是stb,单位增益带宽一个653KHz一个24KHz,为何会差这么多,仿真方法是否 ...

感谢回复。

两个仿真的图的带宽不同主要是由于来自两个不同的设计参数,带宽较小的那个只是为了说明那种极端情况,抱歉对您造成困惑。

对于目前设计的带宽较宽的那种情况,stb图的增益裕度确实也不好,大约10dB多一点。根据分析,确实在次主极点确实是共轭极点。根绝pz仿真,次主极点确实是共轭极点,同时在附近貌似还有意料之外的共轭极点和一个在带宽20倍处的右零点

关于小幅值的阶跃响应,看起来貌似比较正常。异常现象可能确实是由大信号造成的?我用的仿真条件是瞬态的consetvative,其他设置都是默认。使用的工艺是.18工艺,由于希望输入负载较小,互补输入管(N和P)的尺寸是4um/1um,应该是比较小了。负载电容是9.5pF,补偿电容是0.4pF+0.4pF。输入信号用的是vbit生成的阶跃,fall time和rise time都用的100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两个仿真的图的带宽不同主要是由于来自两个不同的设计参数,带宽较小的那个只是为了说明那种 ...

10dB的增益裕度还好,问题不大。按电路参数和仿真图粗略估算的差分输入偏置电流很小,几百nA量级,是想做低功耗设计么,或者是电路或器件还有设计不太合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dB的增益裕度还好,问题不大。按电路参数和仿真图粗略估算的差分输入偏置电流很小,几百nA量级,是想做 ...

确实是低功耗。因此偏置电流就是百nA量级

关于之前您提到的耦合,我发现把输入管偏置管的面积改小了之后貌似确实异常变小了不少。但是总感觉减小面积是一件很别扭的事情

还发现classAB级的输入节点的电压震荡的幅度减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低功耗。因此偏置电流就是百nA量级

关于之前您提到的耦合,我发现把输入管偏置管的面积改小了之后 ...

阶跃激励信号的沿是不是太陡了,低功耗加上运放带宽不高,瞬态响应性能本身也会差些。

网友B(2025-04-13):
最近也在跑cascode补偿,瞬态的时候虽然很多论文都说跟Q值有关,但是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在这篇IEL中的论文提到过 Multiple-Loop Analysis and Design for Fast-Transient Capacitor-less LDO with Dual-Path Compensation and Zero-Pole placement in 65-nm CMOS,cascode补偿会产生一个fast-loop和一个main-loop,都要稳定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跑cascode补偿,瞬态的时候虽然很多论文都说跟Q值有关,但是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在这篇IEL中的论文提 ...

感谢回复。碰巧这几天还和同学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认为可能和里面的cascode补偿的环路有关,但是按照讨论出来的结论仿真并不太符合预期,还是不完全明白。

这是我们参考的论文:
Design-Oriented Analysis for Miller Compens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ultistage Amplifier Design
A 0.016-mm2 144-μ W Three-Stage Amplifier Capable of Driving 1-to-15 nF Capacitive Load With >0.95-MHz GBW

网友C(2025-06-29):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在仿真摆率过程中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想请教下最终定位是大信号摆率问题还是零极点分布的问题,我个人感觉由于共轭极点的产生,虽然相位裕度足够,但是共轭极点以及出现的右零点,是有可能产生这样的一种瞬态阶跃响应?可能还是主极点和共轭极点以及零点离得不够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在仿真摆率过程中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想请教下最终定位是大信号摆率问题 ...

最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定为更倾向是小信号,可能是cascode小环路的稳定性的问题。或许可以参考Design-Oriented Analysis for Miller Compens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ultistage Amplifier Design A 0.016-mm2 144-μ W Three-Stage Amplifier Capable of Driving 1-to-15 nF Capacitive Load With >0.95-MHz G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