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FVF LDO的零极点分析

楼主(2025-03-01):
关于下面的这篇FVF LDO论文,作者分了有无片外输出电容的两种情况,他表示在有片外电容的情况下,电路有三个极点和一个零点,如下图,本人刚入门,仅能看出主极点是输出极点,次级点p2位于Mp栅级,不太知道极点p3对应的节点是哪里,由谁贡献的,同时也不并清楚零点的来源。

接下来是无片外电容情况,作者给出了如下图的极点分布,我猜测作者是想表示Mp栅级是主极点p1,输出极点是高频极点p3,想问问大家那次级点p2又是谁贡献的呢,而且一般在无片外电容情况下,不应该是输出节点是次极点吗?

200信元奉上,虚心求教,求大佬解释,下面是论文原文

最早提出FVF-Development of single transistor control LDO based on Flipped Voltag.pdf

楼主:
upup,有知道的大佬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输出电阻不是1/gm^2ro^2嘛,为什么这边主极点直接这么写?

网友A:
零点是因为RC串联造成的,串联阻抗为0求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是因为RC串联造成的,串联阻抗为0求出来的

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输出电阻不是1/gm^2ro^2嘛,为什么这边主极点直接这么写?

你说的有道理,我之前都没注意到这点,这篇文章看不懂的地方太多了,现在又多了一处

网友B(2025-04-13):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有点不理解怎么出来的第三个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有点不理解怎么出来的第三个极点

哈哈,还没有

网友:
我对他文章中的电路列了四个方程,得到一个三阶的式子,太复杂了,化简不出来,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