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的Advanced Optimization无法运行

楼主(2025-03-01):
AOP不能运行,报错结果如下

START logging stdout to /home/meow/Desktop/workplace/BCD/logs_meow/logs0/dso_server_stdout_20250301_034455.log
03:44:55.198 [main] INFO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Application - Starting server at /home/meow/Desktop/workplace/BCD//opt/cadence/IC231/tools.lnx86/DSO/jars/OptimizerApi-0.0.1-SNAPSHOT.jar
03:44:55.200 [main] INFO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Application - DSO Server version 043-2231964-20241014
03:44:55.200 [main] INFO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Application - Using java version 1.8.0_322-CDS_2021_b4
03:44:59.416 [main] INFO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LicenseChecker - Checking for license Virtuoso_Variation_Option
03:44:59.430 [main] ERROR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LicenseChecker - (LMC-11951):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Virtuoso_Variation_Option, version 1.0.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opt/cadence/IC231/share/license/license.dat. No such feature exists on any of the license sources

Run 'lic_error LMC-11951' for more information.
03:44:59.430 [main] ERROR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LicenseChecker - Failed to find license Virtuoso_Variation_Option

我根据这个报错说的,在license里加了对应的feature,结果还是不行,之前遇到类似这种情况都是加完feature就没事了

楼主:
问题出在一个java的包没被破解,求一个能破解java的pubkey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一个java的包没被破解,求一个能破解java的pubkey

是的,如果用1patch -jre之后不会报这个license错,但是会报jar包压缩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用1patch -jre之后不会报这个license错,但是会报jar包压缩的错误

那个好像是压缩方式的问题,我把被修改的那个嵌套jar文件拿出来用只存储的方式又压缩了一下,什么问题都不报了,但还是不能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好像是压缩方式的问题,我把被修改的那个嵌套jar文件拿出来用只存储的方式又压缩了一下,什么问题都 ...

我也试了一下,但是需要jar文件里每个被压缩的包都更换成不压缩的。。。就没继续做。后面log里有报什么错误吗?我查了license server log,其实aop根本没有去license server check 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了一下,但是需要jar文件里每个被压缩的包都更换成不压缩的。。。就没继续做。后面log里有报什么错 ...

不用,你看修改日期,只用重新压缩最近被修改的那个就行,新问题是log里连我之前说的报错都没了,类似于只有下面这两句了,但还是不能跑
03:44:55.200 [main] INFO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Application - DSO Server version 043-2231964-20241014
03:44:55.200 [main] INFO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Application - Using java version 1.8.0_322-CDS_2021_b4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用,你看修改日期,只用重新压缩最近被修改的那个就行,新问题是log里连我之前说的报错都没了,类似于只 ...

不对,我之前压缩错了,现在压缩正确了,但是还是报最开始的那个错

网友B: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

可以看我另外一个帖子

网友:
楼主,我看了你说的另一个帖子,我试了下好像timeout还是没有解决。这个后来有办法了吗?

楼主:
在那个帖子的二楼

网友(2025-05-16):
最近也在搞这个,我跑的时候cadence提示warning:The advanced optimization server is unavailable to run simulation. see the dso_server logs for more information.
然后跑不起来,请问下楼主知道dso_server log的位置路径吗?或者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