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报错!

楼主(2025-03-01):
想请教下各位大佬,我工艺角可以正常跑,但跑蒙卡会报这个错,请问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有什么解决思路吗,感谢!

网友A:
之前遇到过,是model里section添加配置没配全导致的

网友:
器件里面的设置位mismatch flag打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是model里section添加配置没配全导致的

您好,凡是带mc的文件我全添加上去了,还是报错,想请问下您之前报错的内容是和我一模一样吗

网友:
我隐约记得tsmc65,跑mc,除了加mc之外,还要加state什么的 ,具体可以看conner文件,看看它调用了什么,报错中缺的东西在哪里。

网友:
一样的报错,说一下我的解决办法:

先把正常跑的section全部找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删掉,删掉哪个跑不通就说明这个是必要的,就把这个加上,再接着删。最后剩下几个必要的section

再把其中的section换成mc,也是一个一个换,这样就能行了

你大概率是有一些电阻电容之类的没包含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