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选中M1按p,画出来后,在版图中无法选中M1?

楼主(2025-03-01):
如上

网友A:
在中间那条线可以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间那条线可以选中

还是无法选择,就是点哪都没有那种黄色虚线

网友:
lsw里 折成layer是可选状态吗

网友:
黄色的虚线?你是想要选边吗?选边的话是F4开启。如果是单纯选中M1可以查看旁边的Palette Assistants,确保M1处于可选择状态。

网友:
可能版图左边layers栏里面M1的s那一列小框没有勾选

网友:
AV NV AS NS
中AS选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