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如何不用CCOPT引擎进行CTS?

楼主(2025-03-02):
500资产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本人是初学者,想关闭CCOPT引擎做一下CTS看看效果,请问这个flow该如何进行呢?

网友:
setOptMode -usefulSkew "false" 可以强制关闭 ccopt。

网友A:
cts可以用两套命令来做
1. ccopt_design (做CTS + OPT)如果开启useful skew则会做useful skew
2. ccopt_design -cts (只做CTS)即便开启useful skew也不会做useful sk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s可以用两套命令来做
1. ccopt_design (做CTS + OPT)如果开启useful skew则会做useful skew
2. ccopt_d ...

谢谢您的回复,但我有个疑问就是不用useful skew就是不用ccopt引擎么?最终用ccopt_design这个命令进行CTS不应该还是算用了ccopt引擎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我有个疑问就是不用useful skew就是不用ccopt引擎么?最终用ccopt_design这个命令进行CT ...

useful skew关不关都跟ccopt没关系 ,ccopt是说做完cts之后做一次优化(opt),加上-cts就是不做opt只做cts。

网友:
ccopt_design -cts 就行了,这个是只做tree 不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