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帮忙看看我的PLL锁定后的Vctrl和频率曲线为何这样

楼主(2025-03-02):
下面是频率变化,倒是锁定在4.8G了,但是感觉好奇怪

网友A:
输入频率和带宽是多少,看不到横轴,可能是启动的过程中vctrl被启动或复位电路拉到1.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频率和带宽是多少,看不到横轴,可能是启动的过程中vctrl被启动或复位电路拉到1.1V了。 ...

输入频率20M 带宽800k,横轴是10us,我LPF这边没加启动电路,直接是LPF和VCO连接的,感觉我Vctrl有点怪,但是是和频率曲线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