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的电源线和地线

楼主(2025-03-02):
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应该怎么设置,为信号的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这玩意不是看em?

网友:
看电路要求或者以前版图把,能强则强

网友:
宽度可以问电路,还有一点很重要,不要有薄弱的地方,整个通道上不要有过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