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中能否输出 gds中网表的mos管和net的具体位置的文件

楼主(2025-03-02):
只有gds和cdl文件,calibre lvs能否获取 gds中网表的mos管和net的具体位置,有什么option吗,或者有什么工具可以做到吗

网友:
做一次参数提取xrc,可以导出有坐标的spf

网友A:
lvs结果用rve打开有个fin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结果用rve打开有个finder

谢谢回复,这确实能看到想要的net,但好像不能输出相关net 的坐标,我希望能够获取相关net所属的金属块及poly的信息的坐标文件,mos管的坐标倒是能从layout.sp中获取

楼主:
想起来了,记录下,PEX NETLIST相关的命令,跟一大推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确实能看到想要的net,但好像不能输出相关net 的坐标,我希望能够获取相关net所属的金属块及 ...

可以的,如果你问的是脚本化的功能可以用query server去查询lvs结果中电路和版图的对应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