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oute问题请教

楼主(2025-03-02):
memory,PLL PG pin name: VDDE, VSSE

PG PAD core VDD/GND name: VCCK, GNDK

STDCELL PG pins: VCCK, GNDK

如果使用如下GNC:

soute会把所有信号PAD,PG PAD,CORNER PAD的VCCK,GNDK连到core PG ring上

如果使用如下GNC:

所有pad的VCCK,GNDK都连不上core PG ring,请教大牛指点

BTW,PG pad使用如下命令加入的:

网友A:
是不是sroute的问题?

网友B:
sroute命令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route的问题?

感觉不像,GNC:

时能连上,只是连多了,这个时候没有insert IOfi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oute命令是怎么设置的呢?

sroute -connect { padPin } -layerChangeRange { ME1(1) AL_RDL(9) } -blockPinTarget { blockring ring stripe ringpin blockpin } -padPinPortConnect { onePort oneGeom } -padPinTarget { ring } -allowJogging 1 -crossoverViaLayerRange { ME1(1) AL_RDL(9) }  -nets { VCCK GNDK } -allowLayerChange 1 -targetViaLayerRange { ME1(1) AL_RDL(9) }

楼主:
引用 楼主:
sroute -connect { padPin } -layerChangeRange { ME1(1) AL_RDL(9) } -blockPinTarget { blockring ring ...

连不上时报错如下:
**WARN: (IMPSR-1256):        Unable to find any CORE class pad pin of the VCCK net due to unavailability of the pin or check netlist in the routing area or layer. Change routing area or layer to include the expected pin or check netlist. Alternatively, change port class in the technology file.

网友:
可以试试globalNetConnect xxx -type xxx -pin xxx -instBasename u_PG_STD* -module u_iop

网友C:
试试globalNetConnect xxx -type xxx -pin xxx -instBasename u_PG_STD_* -module u_io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不上时报错如下:
**WARN: (IMPSR-1256):        Unable to find any CORE class pad pin of the VCCK net due ...

试一下 -net {VDD GND}

网友:
和我之前一样的问题,我后面改成用addStripe一个一个pad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globalNetConnect xxx -type xxx -pin xxx -instBasename u_PG_STD_* -module u_iop

厉害,就是这个问题,fixed,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 -net {VDD GND}

试过,不行,楼上的方法fixed,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