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后仿真输出电压变化问题求助

楼主(2025-03-03):
请问一下大家就是LDO后仿真输出电压由前仿真的1.8变成1.85了,最可能是版图里面的那部分出问题了,vref用的带隙基准

楼主(2025-04-23):
求帮助,目前查出是带隙的输出电压变了

网友:
版图匹配的问题,调整一下相关器件的布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