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一个最简单的register-based memory,应该怎么做啊?

楼主(2025-03-03):
有参考吗?

网友A:
写个简单的代码,丢给工具自动综合就是reg-ba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简单的代码,丢给工具自动综合就是reg-based

谢谢,掉电以后,memory里面的数据会丢失吗?怎么把数据写入memory里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掉电以后,memory里面的数据会丢失吗?怎么把数据写入memory里面呢?
...

sram dram掉电之后都不保存啊,内部存储器除非是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 dram掉电之后都不保存啊,内部存储器除非是ROM

那我怎么写入数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怎么写入数据呢?

上电之后从外部存储器,硬盘flash啥的往里读啊,不然你只能做个ROM,register是做不了rom的

网友:
直接调DW吧

楼主:
DW又是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W又是啥啊?

designware,dc fc自带的一些ip,在你工具安装路径下的dw文件夹里面可以看有哪些,DW_ram开头的几个应该就是,rtl里面可以直接例化调用,但是你要用regbase其实直接综合也行,ip也有rtl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