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误差放大器求助!!!!

楼主(2025-03-03):
求助这个误差放大器,能分析一下第二级的增益吗?还有他是个什么结构,M17.M18.R3.R4的作用,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误差放大器

误差放大器

网友A:
你或者看看书,或者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或者看看书,或者放弃

扎心了老哥

网友B:
个人猜测啊,M17和M18是用来补偿的,R3和R4是用于偏置第二级的class-AB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测啊,M17和M18是用来补偿的,R3和R4是用于偏置第二级的class-AB放大器

可能也是用于稳定第二级的class-AB,因为class-AB很容易就不在饱和区,

网友:
M17 M18应该是当作电容使用,实现cascode补偿,R3 R4是负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也是用于稳定第二级的class-AB,因为class-AB很容易就不在饱和区,

这种结构的增益是不是就是两个管子相互导通,由单个晶体管决定?

网友:
第二级看起来是个class ab结构,M17/M18做补偿,电阻用作降低跨导。
这个class ab奇怪的地方在于,没有确定空载下电流的电路,输出级的静态电流稳不住。

网友:
同acging 解釋,^^

网友:
M17,M18是电容,cascode补偿。
这个AB没有采用浮动偏置,意味着在静态工作点,或者说输出在中间电平时,输出级类似一个P管和N管都导通的反相器,此时静态电流十分大,加入R3.R4后可以降低这个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