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AB浮动电压源偏置问题

楼主(2025-03-03):
求稳各位大佬,最近在学习怎么偏置classAB,最基础的电路如图1
说是要保证浮动电压源那条支路的I1 = 2I3 = 2I4。但是把浮动电压源与第一级放大器结合之后,如图2

此时就无法保证浮动电压源的支路的电流一定等于两倍的I3,I4了,cascode流经浮动电流源的电流应该是随着输入变化而变化的吧(比如输入大信号跃迁时),那classAB还能正常工作吗?M6M5的电流是否有特殊的要求?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点评):
不是浮动电压源,是浮动电流源!

网友A:
不一定吧,你偏置和浮动电流源之间,为了低功耗,设置有电流比例呢。而且这玩意做的时候,我觉得关键需要使两对Vgs尽量相等就行,这个影响增益。至于一些别的相等,和书上的概念还是有出入的(书上的条件,我觉得只是充分不必要),不同工艺、不同偏置还是调节有出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吧,你偏置和浮动电流源之间,为了低功耗,设置有电流比例呢。而且这玩意做的时候,我觉得关键需要使 ...

就是说不一定要让两个浮动电流源流经的电流完全一样是吗?我这边仿真发现电路完全往p管流了,另一边的n管截止了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是的,实际设计中,PVT的影响也不会让你tapeout回来的片子N\P浮动电流源电流一样的。
两边流的不同,如果电路其他管子工作正常的话,要么查一下反馈极性,要么就调浮动电流源尺寸